射频电路有什么基本设计方法和原则?

楼主(2022-07-06):
射频电路有什么基本设计方法和原则?

网友:
普通低频电路和元件当工作频率升高到射频波段(通常指30 MHz ~ 4 GHz)时所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并重点讨论了TEM(横电磁)波的传输特性及用微带线制成的各种射频器件的原理和方法。

网友:
元器件布局是实现一个优秀RF设计的关键,最有效的技术是首先固定位于RF路径上的元器件并调整其方向,以便将RF路径的长度减到最小,使输入远离输出,并尽可能远地分离高功率电路和低功率电路。

网友:
(1)尽可能地把高功率RF放大器(HPA)和低噪音放大器(LNA)隔离开来,简单地说,就是让高功率RF发射电路远离低功率RF接收电路。(2)确保PCB板上高功率区至少有一整块地,最好上面没有过孔,当然,铜箔面积越大越好。(3)电路和电源去耦同样也极为重要。(4)RF输出通常需要远离RF输入。(5)敏感的模拟信号应该尽可能远离高速数字信号和RF信号。

网友:
    人体过4呵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