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mos管的正向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7-06):
谁能解释下mos管的正向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
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

网友:
效应管通过投影一个电场在一个绝缘层上来影响流过晶体管的电流。事实上没有电流流过这个绝缘体,所以FET管的GATE电流非常小。

网友:
mos管需要体二极管来进行反偏续流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同时把mos管打开,这样做会使导通压降会小很多,达到减少mos管发热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