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ISC处理器和ARM7处理器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2-07-06):
请问RISC处理器和ARM7处理器的区别在哪?

网友:
ARM也是一种RISC处理器。ARM是英国ARM公司出品处理器。ARM7是其它一款。另外ARM公司处理器系列还包括:ARM9系列、ARM9E系列、ARM10E系列、SecurCore系列、Inter的Xscale、Inter的StrongARM

网友:
因为计算机执行每个指令类型都需要额外的晶体管和电路元件,计算机指令集越大就会使微处理器更复杂,执行操作也会更慢。

网友: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既可以认为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对一类微处理器的通称,还可以认为是一种技术的名字。
ARM7系列微处理器为低功耗的32位RISC处理器,最适合用于对价位和功耗要求较高的消费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