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中怎么编辑元器件类型IC IO discrete?

楼主(2022-07-06):
仿真步骤中需要设置器件类型,目前知道在allegro中如何修改,但是网上说最好是在原理图中修改更规范,但是我在原理图里面一直没找到编辑栏?device文件也是第三方网表有用,第一方网表没用?所以我想请教下如何在原理图中编辑器件类型IC、IO 、discrete?

网友A:
    在元器件属性中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元器件属性中编辑

    属性里没有,新建一个吗?怎么命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属性里没有,新建一个吗?怎么命名呢

Filter By下拉菜单中选择"Cadence-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ter By下拉菜单中选择"Cadence-Allegro"

    下拉里 啥都没有

网友B:
    这个还真知道

网友A:
    那可能是OrCAD启动时组件选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OrCAD启动时组件选的不对

    不是 orcad capture cis吗

楼主(2022-09-05):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知道

把你漏了,大佬解答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