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芯片EMP1270(3.3.V供电)通过ULN2003驱动继电器,CPLD与2003之间直接接有问...

楼主(2022-07-06):
cpld芯片EMP1270(3.3.V供电)通过ULN2003驱动继电器,CPLD与2003之间直接接有问题吗?

网友:
我记得EMP1270的引脚好像是OC门的。
如果它的管脚是OC门,那就不可以,必须得有上拉电阻,否则,不能使用。
当然,如果不是OC门的,那肯定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