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用shape建焊盘导入PCB变形问题

楼主(2022-07-06):
求助!!!
allegro用shape建了一个圆环焊盘,封装单位是mm。导入mil为单位的PCB中,焊盘变形。出GERBER后同样是变形的焊盘。将PCB单位改为mm后重新放置封装就正常。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同学?怎么样能够在mil单位的PCB中也正常导入该封装?变形焊盘如下图,本来均匀的焊盘变成左边环宽右边环窄

网友A:
    先把mil单位的设计精度设置到2位以上,再放置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mil单位的设计精度设置到2位以上,再放置封装

    mil的精度只能设2位,3位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
    这种想法就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