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如何防止高压漏电保护

楼主(2022-07-06):
    我设计中整个设备分控制部分和运行部分,控制部分是由mcu设备为中心,供电是12V和3.3V。运行设备电压是380V/220V。其中运行部分和水流、温度、压力等传感器都是浸泡在水中的,各种传感器都通过光耦隔离后与MCU部分相联。目前的问题是设备时常会出现400V的电压会通过水流传导到12V的传感器采集电路和控制电路。虽然设备中的传感器都有外壳保护,但是还是时常出现12V电路中的元器件损坏的问题。

    我接手设计后在电路中加入了稳压二极管,开始时是单项的加入;后来改成二个双向的,双向的情况好一些,但是还是不理想。

    我的问题:大家都是怎么做防护的,都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A:
    控制部分供电采用的是隔离电源吗

网友:
    这个12V损坏绝对不是400V通过水流导致的,同时传感器符合IP防水等级的话也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应该是控制部分的电路没有使用隔离电源,跟400V的系统共地了,需要自己设计或者使用隔离电源。
另外加稳压管是没有用的,能量大的话稳压管很容易就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供电采用的是隔离电源吗

外围电路不是隔离电源,是开关电源。开始怀疑是开关电源质量不好,更换后稍有改善,但是成本确提高很多。后来就用回来了。

网友:
    在开关电源中,能量输入线往往使用 “共模电感”,几乎在所有以交流市电输入的开关电源中都可以看到。你需要对 “共模电感” 多加考虑。
“接地” 当然很重要,但错误的 “接地” ,很可能是加重干扰的原因。

网友:
    你应该把系统接线图放上来,理论上搞个砖块电源,电源隔离出来不会有问题的,外部的电压也是共模,接触到水的部分做好防护,然后放根导线(和板子地连)到水里,将电势导走,最好是用屏蔽外壳,做个法拉第电笼来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