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给直流电磁线圈供电电路

楼主(2022-07-06):
图中直流电磁线圈等效电感L1,等效电阻R2,开关S1断开瞬间电感L1会产生反电动势,这个电动势会通过绿线所示路径释放。
我的问题是:电阻R1和二极管D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续流二极管,断电的时候L1续流用的,理论上是不需要的

网友:
    续流泄放回路

网友:
    当你S2也断开后电流就从R1、D2回流。

网友:
    释放电感储能时,桥的最低压降是1.4V左右,而D2压降是0.7V以下。与R1串联可将电感储能释放得更“干净”,最后的截止过程更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