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录制的SCR文件,电脑显示无法打开

楼主(2022-07-06):
求助allegro录制的SCR文件,电脑显示无法打开,应该怎么打开它呢,或者说应该下载什么软件打开它呢

网友:
    没这样做过,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把后缀改成txt就行了
    改完数据之后再把后缀改回s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缀改成txt就行了
    改完数据之后再把后缀改回scr

这样确实可以,有没有能直接打开scr'的软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可以,有没有能直接打开scr'的软件呀

    随便一个文本编辑器都能打开,不知道自己试试吗,例如note pad++,sublime text,VSco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可以,有没有能直接打开scr'的软件呀

你想打开scr你就去allegro里面 file-script-browse 就可以测试你录制的scr文件有没有用

网友B:
    scr比较特殊,和系统的屏保刚好后缀一样。
    1、可以用自带的记事本打开,但必须先打开记事本,然后把scr文件拖进去,或者点菜单打开。
2、可以安装一个notepad++,然后在scr文件单击右键,使用notepad++打开。
    3、也可以安装其他UE、sublime等文本编辑器。同理。
    4、修改SCR的默认启动应用,修改后可以双击打开,需要一些电脑知识,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比较特殊,和系统的屏保刚好后缀一样。
1、可以用自带的记事本打开,但必须先打开记事本,然后把scr文 ...

    感谢,已经下载notespad++打开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