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波形发生器产生的PWM信号带不动多个负载怎么办?

楼主(2022-07-06):
加一个放大电路会不会好?要加什么样的放大电路?多个负载是串联在一起的,是要把放大电路加在哪里?是加在波形发生器和第一个负载之间还是每个负载之间都要加一个?

网友:
多加几级就可以。

网友:
如果速率不高的话就直接通过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进行驱动即可,如果后端串联负载数量太多一级不够的话那就每隔几个串联负载就加一级三极管电路进行驱动。

网友:
用放大器也是可以的,但没有那么复杂,自己用用三级管或者mos管搭一个驱动电路外部连接要驱动的负载。

网友:
可以根据需要带动负载状态,选择不同的功率放大器。

网友:
最简单就是PWM+三极管/MOS管。pwm加在基极,负载放在集电极。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加运放再加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