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T贴片加工点焊上锡不圆润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7-06):
请教SMT贴片加工点焊上锡不圆润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点焊位置焊膏量不足,造成上锡不圆润,出現缺口。

网友:
助焊膏中助焊液助焊液扩大率太高,非常容易出现裂缝。

网友:
CB电路板焊盘或SMD电焊焊接位有较比较严重空气氧化状况,危害上锡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