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PWM波控制负载供电电压0-12V可调

楼主(2022-07-06):
    最近在做恒温控制系统,单片机输出的3.3V的PWM波形,想通过该波形控制负载的供电电压,负载电压1-12V,12V供电时最大电流8A,有没有什么芯片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
    输入幅度3.3V,输出最大12V8A,不必用芯片,分立器件即可。

网友:
    加热元件是什么?控温对象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