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铜箔附着力是什么,怎么测试?

楼主(2022-07-06):
FPC板铜箔附着力是什么,怎么测试?

网友:
铜箔附着力是指FPC导线和基板的粘附力,铜箔附着力小,FPC的导线容易从焊盘基板上剥离出来。

网友:
在需要测试的FPC导线上用透明胶粘上,去除气泡再以90°方向快速扯掉,若是导线完好无损,则验证FPC柔性线路板的铜箔附着力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