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三极管可以代替这个FD30B三极管?

楼主(2022-07-06):
    谁见过这个三极管FD30B,找不到的话用哪种三极管替代好呢?

网友:
    完全非标型号了,估计得看线路、电压、功率,管子类型来进行相应的替换。

网友:
    找不到该型三极管的参数,恐怕不是三极管

网友:
    不是标准件,你把电路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