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CAM350打开Gerber文件,钻孔层出现错位、放大等现象?

楼主(2022-07-06):
为什么用CAM350打开Gerber文件,钻孔层出现错位、放大等现象?

网友:
PCB软件用的什么?

网友:
格式问题,就是导出用什么导入就用什么。

网友:
仔细确认一下PADS导出的制式和你用cam350导入的制式是否一致,一般来说,这样的情况是导入时制式选择错误。

网友:
格式,前整0后整0的位数选择一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