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在生成gerber文件时出错啦,说是要运行dbdoctor。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22-07-06):
cadence16.5在生成gerber文件时出错啦,说是要运行dbdoctor。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啊,怎样运行dbdoctor

网友:
菜单“tools”--“database check”,进入对话框中,在“update all DRC”和“check shape outline”前打勾,点击“check”。运行完dbdoctor后,再生成gerber就好。

网友:
    1、运行dbdoctor很正常啊。PCB画完后,板子某部分属性丢失、损坏等,比如删除孤岛,导致GND  shape属性改变,正常板子都需要dbdoctor。

网友:
    在键盘上输入 db 然后按enter。就行

网友:
    :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