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求结构的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

楼主(2022-07-06):
    我想用CST来计算纳米结构的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不知道能不能计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设置无限薄的材料吧

网友:
    无限薄的材料是不是只二维的,三维的不能计算吗,而且是不是计算透射系数和反射系数需要是周期结构啊

网友:
    三维的可以算啊,只要你建一个曲面就行啦。我的意思理解为你说的纳米材料可能厚度比较小,因此直接设为无限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