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存储器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2-07-06):
    FPGA 配置存储器是什么原理?求详解。。。

网友:
    FPGA内部有固定的ram,你可以通过他们的综合软件来调用,使用这些ram完成更高级的功能。

网友:
    1.理解为配置储存器 ,一般指我们fpga的配置程序储存的地方。多用串行flash也就是EPCS,有时例如我们也可以用nor flash。
2.理解为配置 储存器,对储存器进行配置。FPGA的储存器配置我们多用ip核来进行配置,当然,IP核可以通过图形界面或者HDL来对参数进行修改以及设置。比如说一个fifo,ram或者rom等储存器。
    正确配置好参数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些memor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