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的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2-07-06):
    射频电路的特点有哪些?

网友:
    射频电路特点是串行通信方式,在收发过程中,不断地降频接收和升频发射。

网友:
    射频电路:是指从天线到收、发基带信号为止的这部分电路,在高频条件下电流在导体表面流动,高频的交流电阻要大于直流电阻,电路包括接收射频、发射射频和频率合成器三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