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设置PCB过孔

楼主(2022-07-06):
     PCB线路板过孔类型有通孔、盲孔或埋孔,如图10-8所示,过孔直径可以从2mil到10000mil。
      通孔:可以从PCB线路板的顶层贯穿到底层,并且可以连接所有的内部信号层。
      盲孔:从PCB线路板的表层连到一个中间层。
      埋孔:从PCB线路板的一个中间层连到另一个中间层。
      1、盲孔和埋孔
      在使用protel 99se设置盲孔和埋孔之前,首先必须制造PCB工厂提供的支持水平。大多数PCB工厂都采用所谓的层对结构支持盲孔和埋孔。利用这种技术,一个多层的PCB板只要先做成一系列双面板,然后就像做三明治一样把他们“捏在”一起就行了。这样,盲孔和埋孔就可以把这些双面板薄薄的表面粘在一起,从而构成层对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盲孔和埋孔只能被用作下面的层对结构。
      顶层—中间第1层(盲孔);
      中间第2层—中间第3层(埋孔)
      中间第4层—中间第5层(埋孔)
      中间第6层—中间第7层(埋孔)
      中间第8层—中间第9层(埋孔)
      中间第10层—中间第11层(埋孔)
      中间第12层—中间第13层(埋孔)
      中间第14层—底层(盲孔)
      这种盲孔和埋孔的用法在任何层对结构中都是支持的。当然,只有PCB工厂拥有这些必需的制造工艺时才能使用这些过孔。
      2、缺省过孔
      当使用protel 99se的Place > Via 菜单命令后,就可以单击Tab键设置当前放置的过孔属性。缺省的过孔属性在优选项对话框缺省页中设置。

网友:
    学习了,现在用99的人很少了吧

网友:
    当使用protel 99se的Place > Via 菜单命令后,就可以单击Tab键设置需要修改的过孔属性

网友:
    :hug::hug::hug:怀恋 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