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VIA孔用不了呢?

楼主(2022-07-06):
    如下图,这些孔在其他板子上可以正常调用,不知道为啥我这板子上前面都没有图标,也就是无法正常调用,求解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没有定义B\B via吧

网友(点评):
答對了, BBVIA是由普通VIA,設定而成, 他對應不到實體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定义B\B via吧

    没有定义是什么意思?L1-3是库中有的,其他板子可以正常调用

网友:
    应该是库路径设置的不对,导致PADS和psm文件没有

网友(点评):
並不是, 連起始層和終止層都沒顯示, 而VIA名稱已經抓到, 只代表库路径设置的对...........但他不會設定, 把BBvia設定成全貫孔.去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