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创建module 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06):
    同样的零件,当零件没有layout 线的时候,可以创建module成功,当被拉上线了之后,创建module就不成功(创建完之后,目录下没有.mdd 文件),请问有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可以解锁掉,重新再创建器件和线路,点DONE后,正常会提示你保存的。其它相同模块再复用。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操作問題, module 能有拉線.

2种情况操作步骤一样,拉了线的就创建不成功,没拉线的就可以

网友B:
    你可以再试一下  肯定是可以的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再试一下  肯定是可以的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

    17.2的,我的补丁s068和同事的S077补丁,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2的,我的补丁s068和同事的S077补丁,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是正版的软件还是破解版的  是破解版的尝试重新破解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