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8位数模转换器MS2502参数

楼主(2022-07-06):
MS2502描述

MS2502是低功率、超高速视频数模转换器。MS2502以从DC至20MHz的采样速率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由于高速工作,MS2502适合于数字电视、电脑视频处理及雷达信号处理等数字视频应用。MS2502工作于-20℃至85℃。
· 特点
1)8位分辨率
2)±0.2%线性度
3)最大转换率
典型值30MHz
最小值20MHz
4)模拟输出电压范围: VDD至VDD-1V
5)TTL数字输入电平
6)3.3V/5V单电源工作
7)低功耗:典型值80mW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功能方框图

功能表

输入、输出等效电路:

·ANLG GND 和 DGTL GND 内部无连接,应尽可能靠近器件端将其连接到一起。
特性
·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极限参数
电源电压范围 ANGL VDD,DGTL
VDD-0.5V 至 7V
数字输入电压范围 V1-0.5V 至 7V
模拟基准电压范围 Vref
VDD-1.7V 至 VDD+0.5V
工作温度范围 TA:-20℃至 85℃
储存温度范围 Tstg-65℃至 150℃
·工作条件

电源电压和工作温度范围内的电特性

参数测量资料

典型特性

典型应用图

使用建议
·尽可能屏蔽外部模拟和数字电路以减少系统噪声。
·MS2502 的(VDDD)PIN2 与 PIN5/PIN7 的供电,请串入 100 欧姆电阻隔离。
·整个试验和生产过程使用 RF 试验板和 RF 印刷电路(PCB)技术。
·ANLG VDD和 DGTL VDD在内部是分离的,因而他们在外部必须连接。这些外部印刷板引线也应做得尽可能宽。ANLG VDD和 DGTL VDD在板上连接到一起前,安置一个氧化体磁珠或等效电感与 ANLG VCC串联,此外去耦电容尽可能靠近器件端。
·ANLG VDD至 GND 和 DGTL VDD至 GND 相应地用 1μF 和 0.01μF 电容去耦,尽可能靠近器件端,0.01μF 电容建议采用陶瓷电容。
·COMP 和 GND 之间用尽可能短的引线连接相位补偿电容。
·小型封装上的悬空引脚应连接到 GND。
·用 ANLG VDD, GND 将 AOUT 和高频端子 CLK 和 D7-D0 隔开。在印刷电路板上 AOUT导线两旁设置 GND 导线。

网友A:
    8位分辨率有点小,16位就可以,不然采样的精度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分辨率有点小,16位就可以,不然采样的精度会低

看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