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与AMS1117间的选择,12V降压为3.3?

楼主(2022-07-07):
DCDC与AMS1117间的选择,12V降压为3.3?

网友:
用dcdc,LDO12到3.3输出不了多大电流

网友:
    当然DCDC,LDO稳到3.3V,那LDO芯片本身就要吃掉8.7V的压差,假设流过LDO的电流为1A,那么LDO本身就要承受8.7VX1A=8.7W的功耗,而这样的功耗只能通过发热的形式消耗点。所以1W封装的LDO,理论上只能输出115mA的电流,但那样LDO容易坏,温升也很高。如果你用LDO,可以你只能用到30mA左右。所以建议用DCDC吧

网友A:
    可不可以用AMS1117,计算如下:
    AMS1117本身消耗的功耗Pd=(12-3.3)*0.17=1.479W
    现在假设你用SOT-223封装,这种封装的热阻为90℃/W,则AMS1117的温升为90*1.479=133.11℃,则AMS1117的最终温度为133.11+25(环境温度)=158.11℃;
再来看AMS1117允许的最大结温125℃,所以说,SOT-223封装的AMS1117不符合你题目的要求。

网友:
    可以,注意一下散热就行。

网友:
    电流不大选LDO,一般100mA以下。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用AMS1117,计算如下:
AMS1117本身消耗的功耗Pd=(12-3.3)*0.17=1.479W
    现在假设你用SOT-223封 ...

    0.17是电流吗?怎么来的?

网友:
    都讲的啥,看电流来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