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提高走线效率?

楼主(2022-07-07):
这两天在用pads画一个六层一阶板,每次换层用L1,L2等来换层走线,个人感觉效率比较低(有可能是我自己软件不熟的原因),有哪位共享一下效率高点的办法?

网友:
    你想怎么样呢?录制宏定义快捷菜单,一按就换层吧

网友:
    同一块板练它三个月,一次比一次的完成时间要短,三个月之后,你就是一个拉线人才。

网友:
    你把你的设置和操作用录像的形式录下来,发给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包括你的PCB文件(因为设置不当也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来个具体的。。。

网友:
    可以用F4快捷键,先设置好需要切换的层,走线的时候可以按F4切换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我是会用AD的,我今天第一天用PADS画板,好多功能我实现不了,比如过孔不能对齐、不能像AD按Tba就可以选中整根线等。。。画到哪卡到哪

网友:
    确实低效,F4只能指定两层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