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DAM采集器安装在Oracle上面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7-07):
将ADAM采集器安装在Oracle上面有什么作用?

网友:
ADAM起到采集的作用,它将采集Oracle上的表、视图、存储过程等数据库结构定义的信息,它会收集脱敏后的SQL (DML/Trans),它还会采集数据库运行的状态信息,比如CPU/SGA/表容量等等。

网友:
ADAM起到源库保护的作用,ADAM在只读模式下不会产生脏数据。ADAM在自动切片时,将进行单线程远程访问,因此消耗源库负载极小。

网友:
ADAM起到信息保护作用,ADAM会保护主机名称、IP等敏感信息,ADAM会自动完成一级脱敏,ADAM还选择完成二级脱敏,将所有表名称、字段名称进行加密,密钥文件将由客户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