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安装后无法汉化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2-07-07):
AD安装后无法汉化了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启动软件试试,最好不要汉化,没啥必要,汉化也不是所有的单词都会翻译的。

网友:
首先你用的是AD17吧?我也用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汉化不是像你这样弄得,他有专门的汉化教程,这个版本有点问题没法直接设置里改汉化,最新版本的AD就可以,所以他需要按照汉化教程弄,至于教程我现在没有了,但是建议你用英文版的,比较专业而且百度搜索问题或者看视频教程都方便,因为很少有人用汉化版的,所以你要是汉化的话找寻别人说的英文东西很麻烦。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的,有的版本不支持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