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7系列FPGA收发器架构十一:GTX/GTH收发器结构和使用方法

楼主(2022-07-07):
本文我们一起了解下GTX/GTH收发器中这两种资源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1、GTX/GTH收发器RX均衡器
2、GTX/GTH收发器CDR时钟恢复电路

1.RX均衡器(DFE和LPM)
1.1功能描述
串行链路比特误码率(BER)性能是发送器、传输媒介和接收器的一个功能。传输媒介是带宽受限的,通过它的信号会衰减和失真。均衡器主要用于补偿由于频率不同而引起的阻抗或者衰减差异。
对于GTX/GTH收发器,基于系统级的功耗和性能的权衡,有两种类型的自适应滤波可用:
功耗优化和低通道损耗的低功耗模式(LPM)
均衡更低损耗通道的判决反馈均衡模式(DFE)

DFE模式通过提供更接近的调整滤波器参数,提供更好的传输通道补偿。但是,DFE模式不能移除发送比特的pre-cursor,只能补偿post-cursor。线性均衡器允许pre-cursor和post-cursor增益。GTX/GTH RX DFE模式是一个离散时间自适应高通滤波器,该滤波器系数TAP由自适应算法设置。

1.2 GTX均衡器使用模式
1.LPM和DFE模式选择
对于线速率高达11.2 Gb/s的短距离应用,建议使用LPM模式,在Nyquist频率下,信道损耗为12 dB或更小。
DFE模式推荐用于中长距离应用,在奈奎斯特频率下的信道损耗为8dB或者以上。DFE具有均衡信道而不放大噪声和串扰的优点。DFE还可以纠正由GTX收发器中通道不连续引起的反射。当串扰是一个问题或在单比特响应分析中识别反射时,DFE模式是最佳选择。
在8B/10B应用中或不使用数据加扰的情况下,必须仔细考虑DFE模式。为了正确地适应数据,DFE模式下的自动适应要求输入数据是随机的。

2.LPM模式使用
GTX LPM和DFE模式使用不同的CTLE块,另外,GTX收发器中,CTLE块在LPM模式下自动消除基线漂移,无需用户干预。LPM模式选择通过设置RXLPMEN端口为1’b1。

3.DFE模式使用
DFE模式利用AGC、CTLE、DFE和基线消除器来均衡通道的影响。DFE模式选择通过设置RXLPMEN端口为1’b0。

更多详细内容请下载附件查看

Xilinx 7系列FPGA收发器架构十一:GTX、GTH收发器结构和使用方法.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