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让你完全了解贴片电感

楼主(2022-07-07):
一文让你完全了解贴片电感又称为:功率电感,大电流电感。 贴片电感的特色
1、平底外表合适外表贴装。
2、优异的端面强度杰出之焊锡性。
3、具有较高Q值,低阻抗之特色。
4、 低漏磁,低直电阻,耐大电流之特色。
5、可提供编带包装,便于自动化安装。
贴片电感的特性
1、外表贴装高功率电感。
2、具有小型化,高品质,高能量储存和低电阻之特性。
3、首要应用在电脑显现板卡,笔记本电脑,脉冲回忆程序设计,以及DC-DC转换器上。
4、可提供卷轴包装适用于外表自动贴装。
一文让你完全了解贴片电感首要参数及识别
1.电感量L电感量L也称作自感系数,是表示电感元件自感应能力的一种物理量。当经过一个线圈的磁通产生改变时,线圈中便会产生电势,这是电磁感应现象。电势巨细正比于磁通改变的速度和线圈匝数。当线圈中经过改变的电流时,线圈产生的磁通掠过线圈,线圈两头便产生感应电势,这便是自感应现象。这种电磁惯性的巨细就用电感量L来表示。L 的巨细与线圈匝数、尺寸和导磁资料均有关,选用硅钢片或铁氧体作线圈铁芯,可以较小的匝数得到较大的电感量。L的基本单位为H(亨),实际用得较多的单位为mH(毫亨)和IxH(微亨),三者的换算关系如下:1H=103mH=106 μH。直流电阻。即电感线圈本身的直流电阻,可用万用表或欧姆表直接测得。额定电流。通常是指允许长时间经过电感元件的直流电流值。在选用电感元件时,若电路流过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值,就需改用额定电流契合要求的其他类型电感器。有些电感器则只标示类型或电感量一种,还有一些电感元件只标示类型及商标等,如需知其他参数等,只要查阅产品手册或相关资料。
一文让你完全了解贴片电感分类:绕线贴片电感:它的电感量规模广从mH到H等级都有,精度高,低损耗,电流大、工艺相对简略、本钱低一级特色。叠层贴片电感:它具有杰出的磁屏蔽性、烧结密度高、机械强度好。与绕线贴片电感相比,它的尺寸较小,而且选用一体化结构杰出的耐热性,不过它的本钱相对高、电感量相对较小。薄膜片式贴片电感:它具有在微波频段保持高Q、高精度、高稳定性和小体积的特性。其内电极集中于同一层面,磁场散布集中,能确保装贴后的器件参数改变不大,在100MHz以上呈现杰出的频率特性。金昊德科技有限公司出产的贴片电感平底易外表贴装,可焊性强,焊接牢固。高品质因素Q值大,耐电流大。全封闭结构磁屏蔽效果好,可有用降低电磁干扰,防止产生噪音。可用扁线绕制,散热功能和磁场效率高,能承受10A至200A的直流电流。产品无铅,契合RoHS指令编织型贴片电感:特色是在1MHz下的单位体积电感量比其它片式电感器大、体积小、容易安装在基片上。用作功率处理的微型磁性元件。贴片电感的应用领域一般为:手机通讯、显现器、DC转换器等。
以上便是有关“一文让你完全了解贴片电感”一切内容。

网友:
    电感在滤波的时候作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