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pple IIe数字操纵杆适配器

楼主(2022-07-07):
描述

Apple IIe数字操纵杆适配器,用于在 Apple IIe 上使用 Kempston/Atari/Amiga 数字操纵杆

一个简单的适配器,可让您将常见的 Kempston/SEGA/Atari/Amiga 数字操纵杆连接到 Apple IIe 的 9 针模拟操纵杆端口。自制CNC 铣削原型使用两键通用无源 Amiga 游戏手柄和 Atari 操纵杆进行了测试。我还没有从 PCBWay 收到电路板,并且只使用了我自制的原型和从 KiCAD 文件生成的 CNC 文件。
中心周围有一些抖动(由于未屏蔽的控制器电缆),但在最好使用数字操纵杆玩的游戏中似乎并不重要。调整游戏中的装饰罐,直到角色静止。它可能不是普通模拟操纵杆中心所在的位置。您应该只需要调整一次。我在电位器中添加了低通滤波器,并在电源线上添加了 22 uF 电容以减少抖动。它们是可选的。首先尝试 10 nF。100nF 可能会导致问题。该转换器在按下右/下线时会将它们拉低,并使用一个电阻器不会完全变低,而 Apple II 预计 5V 和信号引脚之间有 150k 电阻,但它像这样工作得很好。我设计了一个新版本,可以按照 Apple 的预期使用该端口,但在我测试之前无法发布。

我推荐 Computerinspector 来测试和居中这些罐子。居中校准注意事项:如果 X 轴在 computerinspector 中对角移动光标,则 Y 轴超出范围,需要将其移出屏幕末端并再次进入视图。这也是您尝试测试时它会报告未连接操纵杆的原因。尝试找到中心点,直到它加载。

只能在一个方向工作,因此请务必将正确的一端连接到 Apple II 和操纵杆。如果向后连接,它不应该损坏任何东西,但无论如何都不要这样做。

电阻值并不重要,因此如果您的电阻接近这些值,它应该可以工作。我也尝试过低至 50 k 的罐子。即使最初的 Apple 规格说 150 k,其他值也可能很好。

对于因使用此设备而对您的硬件造成的任何损坏,我概不负责。它适用于我的系统,并且应该只消耗可忽略不计的电流。

PCB

Apple IIe 数字操纵杆适配器,用于在 Apple IIe 上使用 Kempston_Atari_Amiga 数字操.zip

网友:
这个能搞什么啊?用在哪里

网友:
帮别人解决问题,自己也能提升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