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面有没有SMA接头

楼主(2022-07-07):
    要做一个仿真,其中有一部分是微带线两端接SMA接头,这个怎么在CST里面体现啊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SMA接头这个器件

网友:
    cst不提供器件的,你自己建立一个sma接头就可以了,用同轴结构模拟就可以

网友:
    自己建立一个SAM接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