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 simulink pisim 哪个仿真效果最好?

楼主(2022-07-07):
matlab simulink pisim 哪个仿真效果最好?

网友:
    psim比较小,使用简单,一般工程上应用较多,例如进行波形分析等等;
simulink则比较侧重理论研究,模块比较全;
    各有各的优点,看用在什么场合了,如果学习仿真建议还是先学习simulink吧。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