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MOS管

楼主(2022-07-07):
    大家给推荐个封装比较小的mos管    一个N沟道的 相对应一个P沟道的,电流5A以上吧,电压24V以上。封装起码 别 比SOP-8的大 谢谢了

网友:
    问一下生产厂要下详细资料,再看替代产品

网友:
    ao3415    ao3416

网友:
    正确的选型方法是先去器件生产商的网页查满足要求的型号,MOS管的主要生产商有ON、IR、英飞凌、TI、东芝等,然后查找代理商,根据价格和供货信息进行合理选择。

网友:
    我司代理有MOS管,感兴趣的可以致电推荐选型哦:19924925887(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