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

楼主(2022-07-07):
    如何区分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0 }+ X# j/ B9 s9 q

网友:
    从稳压机理上说,开关电源是利用电感和电容作为储能元件来实现升压和降压的稳压电源,而线性电源是利用晶体管或场效应管变化的的动态电阻来调整管压降从而保持输出电压稳定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中通常有电感,而线性电源中不需要电感。

网友:
    线性电源只能降压,输出电压一定低于输入电压,而且两者一般不会相差过于悬殊,而开关电源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输入和输出电压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压差。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较高,发热低,特别是在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大的情况下,而线性电源的纹波较小,质量高于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