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组成是以?MOS管作为驱动管,以什么MOS管作为负载管

楼主(2022-07-07):
CMOS电路组成是以?MOS管作为驱动管,以什么MOS管作为负载管

网友:
CMOS电路组成是以PMOS管作为驱动管,以NMOS管作为负载管。

网友:
CMOS电路指互补金属氧化物(PMOS管和NMOS管)共同构成的互补型MOS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它的特点是低功耗。由于CMOS中一对MOS组成的门电路在瞬间看,要么PMOS导通,要么NMOS导通,要么都截至,比线性的三极管(BJT)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功耗很低。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