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hread系统自带的Stack问题?

楼主(2022-07-07):
mcu启动文件(startup.s)里定义的 Stack 是 1KB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Rt-Thread 也定义了一个 Stack

请问这两个 Stack 是什么关系?怎么看这两个 Stack 用了多少,是否够用需不需要增大?

普通函数(不是线程函数)里定义的局部变量,是放在哪个 Stack 里的?
用 malloc 或 rt_malloc 函数获取的内存,是放在哪里的?

网友:
启动文件里定义的是系统栈,系统初始化、进入操作系统之前、中断流程中的函数局部变量都是在这个栈里push pop的,
main thread stack,字面意思,主线程的栈空间,主线程运行的所有函数局部变量都是在这个栈里
malloc获取的内存都是在heap里的,根据你选择的内存管理方式不同,初始化的方法也不同

网友:
    MCU启动文件(startup.s)里定义的 Stack 是 用于局部变量,函数调用,函数形参等的开销,任务定义的Stack是在任务调度时保存该任务的当前上下文内容。

网友:
    (startup.s)里定义的 Stack 定义的是栈空间
    size of main thread 指的是 main 线程的栈空间的大小
rt_malloc 申请到的是堆空间,堆空间总的大小是单片机栈空间减去编译后使用的栈空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