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库中没有元件的问题

楼主(2022-07-07):
我在使用allegro进行布局的时候,时发现placement下的Components by refdes中没有文件,看到您提过类似的问题,想问您一下这个库是做什么用的?怎么调用其中的文件啊?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在 padpath和psmpath后面的“value”处选择你自己的封装库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

网友:
    没有指定库路径吧

网友:
    要关联封装 一般都选 PADPATH PSMPATH 这两个关联一下你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