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64 fpga 配置芯片是fpga专用么?

楼主(2022-07-07):
    EPCS64 FPGA 配置芯片是fpga专用么??只能通过fpga写入数据么??可用作通用存储器么?? 测试往芯片里写数据写不进去 编程器只能写0,不能写1

网友:
    epcs64是存储fpga目标文件的flash 除了存储目标文件还可以根据地址存储其他信息 ,需要用fpga与epcs64的接口传输进行读写操作,建议你仔细看epca64的datasheet,就明白怎样读写。。

网友:
    EPCS系列是Altera专用的Flash芯片,如果想用作通用芯片,需要在下载时做转化(主要是时序和数据帧格式,需要查看其datasheet)。其实,并不推荐使用这款芯片,使用一般的FLASH芯片都可以完成加载配置,没必要使用这么贵的芯片。

网友:
    配置器件没有选对,第一个错误就是你的配置器件的id无法识别,也就是你根本没选上配置器件,而你下载线却接的as模式,所以无法识别,建议你在选择正确的器件基础上对程序进行一次编译再试着进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