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输出器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2-07-07):
    射极输出器的特点是什么?' i$ U( K( u5 u4 p

网友:
    高输入电阻,低输出电阻

网友:
    射极输出器是一种输出电压紧紧跟随输人电压而变化的具有跟随特性的电路。

网友:
    电压放大系数略低于1,负载能力强,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相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