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常用的电压转换芯片都有哪几种啊?

楼主(2022-07-07):
请问下常用的电压转换芯片都有哪几种啊?

网友:
有AD637、LTC1966、LTC1967、LTC1968等等

网友:
芯片”和“集成电路”这两个词经常混着使用,比如在大家平常讨论话题中,集成电路设计和芯片设计说的是一个意思,芯片行业、集成电路行业、IC行业往往也是一个意思。

网友:
MAX700系列的电压转换芯片,包括升压、降压和极性反转的芯片。
MC34063多功能芯片
7800/7900系列降压芯片。
LM317/337降压芯片。
LM2931/2941/2575/2576系列开关电源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