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应该如何选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07):
    压力传感器应该如何选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
    确认压力测量的类型即要测的是表压、绝压还是差压。

网友:
    确认被测的介质,是气体还是液体,被测介质有没有腐蚀性,如果测的是液体,你需不需要把传感器投入液体中。

网友:
    确认测量的压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