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会导致焊点的热致失效?

楼主(2022-07-07):
什么因素会导致焊点的热致失效?

网友:
热致失效主要是由热循环和热冲击引起的疲劳失效,高温导致的失效同样包括在内。

网友:
由于表面贴装元件、PCB和焊料之间的热膨胀系数不匹配,当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或元件本身功率发热时,由于元器件与基板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焊点那就会产生热应力,应力的周期性变化导致焊点的热疲劳失效。

网友:
在热循环过程中蠕变成为主要的热变形疲劳失效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