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打开一个DRL后缀的文件后.drl文件中的孔错位是为什么?

楼主(2022-07-07):
CAM350打开一个DRL后缀的文件后.drl文件中的孔错位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单位不对,比如存盘为公制,而你读文件用英制,或是相反。

网友:
超过位数的部分是依前位数为准还是依后面位数为准?

网友:
存盘位数太低从而导致四舍五入时出现较大偏差,所以个位数加小数位部分不能少于6位。

网友:
导入时要选择精度,你肯定是两次导入的精度不一样,一般选择同一个比如5:5的精度就可以对的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