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线圈可以测量的大电流和频率范围

楼主(2022-07-07):
罗氏线圈可以测量的巨大电流和频率范围。给出的极限值仅供参考,有时可以设计一种特殊的系统以超出极限值运行。
上限:
线圈的直接输出取决于电流的变化率。对于足够高的电流和频率,输出可以足够大以引起电压击穿。互感低的线圈最适合大电流和高频率的情况。
谐振极限:
每个线圈都有一个自谐振频率,这是由其自感和匝间电容引起的。谐振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电缆电容。可以通过适当的阻尼电路来控制谐振,但是通常不使用高于其谐振频率的线圈。极限由垂直虚线示出。有关特殊的高频线圈,请参见单独的页面。
线圈工作波幅图
下限:
在低电流和低频时,线圈的直接输出非常低,并且电流传感器的实用性受到噪声影响的限制。互感较大的刚性线圈最适合于非常低的电流测量。可以通过在线圈周围使用多个初级匝数来扩展低电流限制,或者在使用柔性线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将线圈缠绕导体数次来扩展低电流限制。信号恢复的电子方法,例如滤波器或相敏检测器,也很有用。

网友:
    有具体的参数或者数据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