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用本征模求解时,怎么看S参数?

楼主(2022-07-07):
    RT,仿一个滤波器,用本征模求解的,怎么一维结果里看不到S参数?要怎么设置?

网友:
    你没设置port怎么会有s参数?

网友:
    本征模只能看里面谐振起来的模式,看S参数得设端口,然后用T求解

网友:
    E求解器 本征模  求解的是频率 和Q
    要加PORT 才能看到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