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mphony 模式下菜单栏的skill不见了

楼主(2022-07-07):
    如题,在symphony 模式下,菜单栏的skill不见了,请问有解吗?
    我试过在pcbenv 目录下加入skill命令之后再在comd 栏执行命令是可以用的,但还是觉得菜单栏比较方便。求大神解答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找一下. 有些能用,有些不能.

    在symphony_skil.txt 里面加入命令之后,去板子里面command栏输入命令可以用,但是菜单栏还是没有的,大神能告知下怎么让菜单栏也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二種方式.

    1.C:\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_mu.men 修改他.

    C:\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_mu.men 修改他
    我的菜单栏的skill是用这种方式做的,普通模式下是可以在菜单栏调用的,但是切换到symphony 模式下就不见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一般用 allegro.men

    谢谢,我不知道这个区别,我之前是加在allegro.men 里面的,我刚刚又在allegro_mu.men里面加入了这几行

       POPUP "&samiraskill"

       BEGIN

           MENUITEM"&traceLength",             "traceLength"

       END

    但菜单栏还是看不到samiraskill ,是还有哪里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men 路徑, 在Setup – User Preferences 裡.

网友(点评):
看你設定那說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知道这个区别,我之前是加在allegro.men 里面的,我刚刚又在allegro_mu.men里面加入了这几行
    ...

    这3个目录都放了,还是不行
    “1.C:\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_mu.men 修改他.
    或複製它至pcbenv目錄下, 或 C:\Cadence\SPB_17.2\share\local\pcb\menus目錄下.看你定義了.”

    大神还有其他指示没

网友:
    协同模式和普通Allegro模式的Allegro菜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修改allegro.men没用。
    可以使用axlUIMenuInsert函数来插入菜单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在论坛里面找下,有介绍如何在Allegro里面插入菜单的帖子的。

网友(点评):
是allegro_mu.m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已經說了, 再不會, 我也沒辦法了.

    自己寫SKILL 更不可能了. 花錢去上課吧, 不會能罵老師.

    虽然没解决,但是谢谢大神耐心的解答了这么多次

网友(点评):
抱歉! 讓你釣不到魚.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已經說了, 再不會, 我也沒辦法了.

    自己寫SKILL 更不可能了. 花錢去上課吧, 不會能罵老師.

    大佬,你好!
          我使用axlUIMenuInsert加载的动态菜单在allegro进入Symphony Team Dsign这个模式下的时候也消失不见了,但只要退出这个模式菜单就出现了。我分析说明进行模式切换的时候通过axlTriggerSet设置的menu相关的触发器还是起作用了,但是不知道为啥进入Symphony模式的时候菜单不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是什麼SKILL都能在 symphony 模式下 使用.

    感谢回复,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4-10-14):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请问大佬,怎么成功的。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2025-02-20):
引用 网友A:
    有二種方式.

    1.C:\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_mu.men 修改他.

    直接修改allegro_mu.men,方法简单有效!试了一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