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与LM393哪个做方波发生器好?

楼主(2022-07-08):
请教LM358与LM393哪个做方波发生器好?

网友:
    既然输出的是方波,当然就要看谁的瞬态响应要好,而从这方面的来,LM393会更适合点。而瞬态响应这个点虽说有点点差异,但如果陈本差异大还是成本说了算

网友:
    多数是用lm393

网友:
    一个是双运放,一个是电压比较器,通常多见采用运放。

网友:
    LM393输出带载能力差,追求稳定的话,做好加一级放大。而358相对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