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 画铜皮时出现self- intersecting polygon,老是画不了铜皮的形状?

楼主(2022-07-08):
为什么pads 画铜皮时出现self- intersecting polygon,老是画不了铜皮的形状?

网友:
铜皮width大,折角小,画铜的时候折角不要太小,敲W,输入较小的数值,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这是你画出的形状系统认不了了。它觉得你画的形状是不合理的。

网友:
将线宽改为5mil,再将栅格改为5mil,然后,你就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