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射频硬件调试教程

楼主(2022-07-08):
4G射频硬件调试教程:
1.PA基本参数
2.4GPA匹配调试
3. ACLR
4.电流
5. LPC
6. layout原则
7.干扰8.排查问题的思路

-熟悉RF基础知识:传输线、 Smith、放大、调制、交调、干扰、噪声、谐波。
-了解一些通信原理和信号处理
-熟悉常用RF器件:PA、容感、双工、滤波器、LNA、开关、天线
-熟悉仪器操作:综测仪、网分、频谱仪、示波器、电源、风枪烙铁
-熟悉工具:META、QRCT、pads、MPIEVB
-跟踪运营商要求,了解各种认证要求。
-分析能力、学习能力。百度。

4G PA与3G PA匹配调试基本一样,但不建议盲调,特别是HB。请焊铜管到4G PA输出pin上网分测试到射频点的S11/S21。

调试前,请尽量参考双工或SAW的规格书查看推荐的匹配。ANT端并地的电感L1是用来调试收敛度,但个别双工/SAW在Tx端也有并地电感来调收敛度。一般ANT端以后走线是50欧的话,放一颗其规格书上推荐电感附近的值基本上就可收敛。如果走线偏离50欧,则需要先用匹配上的其他位置把此处参考点拉到50欧。
有时候需要参考一下双工/SAW的S参数来看你调试的收敛度是不是达到了器件本身的极限。器件做不到的莫强求。
看Loadpull一定要看Loadpull的测试条件,一切性能都是有条件的。mipiPA还会在此处给出 MIPI bias。
双工/SAW调收敛后,再调PA的匹配把负载调到LoadpulI上 balance的位置上。有些PA balance的位置就是50欧,请参考各型号PA的Loadpull。
PA功率=目标功率+PA到测试座的插损所以,先确定bias和Vc正确,再参考对应功率的Loadpull

·ACLR差?
-前端插损大
- 饱和功率低
-匹配位置不对
-PA增益模式设错(低增益大功率)
-Vcc电压设错(一般是太低)
-MIPI bias设错(高通平台还要看校准ICQ)
-输入有问题(也有,但较少见∶TC线性,输入插损,Layout问题)

更多内容请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
感觉很厉害,无线信号有意思。

网友:
看看,进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