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加工工艺方法来提升手工贴片回流焊品质?

楼主(2022-07-08):
请问如何用加工工艺方法来提升手工贴片回流焊品质?

网友:
锡膏用以前必须搅拌,必需时必须滴5~10滴锡膏油漆稀释剂,滴完后再搅拌,直至锡膏能够黏住网板才行。

网友:
用胶柄刮刀15毫米型号规格可刮周长为90mm的PCB将调好的锡浆用搅拌刀取小量锡浆放到刮刀上,将刮刀在钢在网上,将锡膏匀称散了,占刮刀的2/3上下,无需太用劲,缓缓的将刮刀朝PCB方位,一次性涂好就可以。

网友:
0603小封裝的贴片元器件在贴片时一定要按下来与锡膏充足触碰,不然将会会出現阻容元器件翘起造成一边焊上另一边没焊上的状况。